E1-471 开机0.2 掉电DAZQSAMB6F1 REV_F EC

楼主(2017-07-06):
E1-471 开机0.2 掉电DAZQSAMB6F1 REV_F EC......

E1-471 开机0.2 掉电DAZQSAMB6F1 REV_F EC.rar

网友:
网上下的都不行,我是淘宝买的,,,,,,,,,,

网友:
又多了一个维修机器的BIOS啦,谢

网友(2019-11-11):
我可以说这款机器0.2都TMD不可能是BIOS的问题。个人见解。起码不要去误导别人。

网友A(2022-06-18):
有时候能用,有时产定时掉,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能用,有时产定时掉,下来看看

换3V5V电容

网友(2022-10-28):
一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