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固态240G硬盘,三个分区,其中一个硬盘要求格式化,格式化后,客人要资料,能恢复吗?

楼主(2017-07-06):
昨天同行送来一个固态240G的金士顿硬盘,三个分区CDE,CD两个盘能用, E 盘是空的,同行说E盘一点击就要求格式化,就把E盘格了,后来客人要这个盘的资料,但没写资料进去,现在E盘能恢复吗?怎么恢复,请各位大能指点~~
硬盘

网友:
拿软件扫一下试试.......................................................

网友:
你好,你建议用哪个软件扫?我用好几个软件都试了,都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机械可以恢复,固态就不行了,希望很小

网友:
固态没希望的,清零了,普通的可以

网友:
用R-Studio扫描过吗 固态的格式化很难恢复

网友:
drw数据恢复大师试一下行不行,机械硬盘试过,还没试过固态硬盘。

网友:
这种情况机械可以恢复,固态就不行了

网友:
反正没固态数据恢复成功过,怪事了

网友:
希望渺茫 放弃吧

网友:
固态没希望的,清零了

网友:
找个软件看看吧?固态的希望不大。

网友:
固态的你格式化就真是自动充0了,和机械盘不一样的工作原理的...你惹上大事了...

网友(2017-08-10):
机械盘的用数据恢复软件,固态的好像还没碰到过

网友:
固态跟机械盘的储存方式不一样,固态速度要快,删除了就真的删除了。机械盘删除只是做了标记而已,没有真正删除。
你也可以抱着试试的心态试试,固态的速度也不会花你很多时间时间。

网友:
固态的你格式化就真是自动充0了,和机械盘不一样的工作原理的

网友:
固态只要开启了trim功能,基本没戏恢复

网友:
有没有恢复过固态的,请说一下?

网友:
意思就是副固态硬盘只要格式化了就不能弄了,没有办法

网友(2018-02-21):
固态硬盘格式化就没戏了。。。。

网友(2018-03-28):
找个软件看看吧?固态的希望不大。。。。。。。。。。。。。

网友:
恢复不了 的,楼上正解..
别试了.

网友A:
可以的 这种的没写资料的恢复成功率很高
网游侠
你正好了说反了啊,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这种的没写资料的恢复成功率很高
你正好了说反了啊,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8-05-12):
固态的就是变态,固态的一大软肋,丢了基本上白费劲。省省心吧。

网友:
格式花了之后有没有在使用过,一般格式化了,使用了都被覆盖了

网友(2018-06-18):
固态应该也可以恢复。只是才出来固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估计会有这个方面的方法 的

网友:
算是长见识了 原来固态格式后 就不找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