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d3v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06):
              技嘉ga-b85-d3v不触发维修
首先检测开机脚,3.35V正常,测量两个待机的3.3电压正常,,晶振有起压差
,量跟开机脚相连的IO的脚位,找到是104脚,,,这个IOI T8620E,,短接开关
3.35—0---3.5V的跳变,相邻的1054.87V—0V,,看来这个就是IOpson脚位
,马上量电源接口的绿线还是4.87V,看来是中间断线了,,如图所示飞线到绿线脚,
修复...

网友:
简单明了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在民间,都 不用看图纸 的,

网友:
现在这种基本送线的。。。。。。。。。。。、

网友:
貌似这种B85的板子PSON很容易断线,我也碰到几块

网友:
现在板子断线的还真不少。

网友:
一下子就能找到问题。看来楼主内功深厚啊!!

网友:
我有块IO是NTC5535D的小主板,没图,到现在都没修。看了你的贴,明天去试试pwrbtn  pson  这几个相邻的脚位

网友:
楼主没去找线,直接飞过去,客户是整台主机吗?   通常我都会开始找线的说....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用电表量测ATX上面的PS_ON脚就可以了吧

网友:
问题                    简单        但是修的不错

网友:
技嘉1150断绿线是通病吗?经常见到这问题

网友:
I/O能开机,开关不能开机,中间线断了。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我以为技嘉主板现在好多了  都是还是问题多

网友:
这飞线维修不是太好看,还是找点补断线好点。学习了~

网友:
B85的板子PSON很容易断线,我也碰到几块

网友:
跑线路,这么溜,配u服,台式机修的少

网友:
简单明了,很直观。我们这种小白都看得很明白

网友:
这种成色的主板,,这么深的颜色,没点位图,跑线路太费眼。。。不值得

网友(2017-09-12):
高手一个哦,我也很喜欢飞线,感觉飞线很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