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工控主板板号NM10档内存不过求图纸分析时 序

楼主(2017-07-06):
七彩虹工控主板板号NM10档内存不过求图纸分析时 序
内存上各供电与打值也OK,就是想找份图纸查查内存上RESET,ODT等信号的时序,方便分析和检修此板。

网友:
你都是助理工程师了,请问你除了台式的技加,华硕,V星,映泰,精英这五个之外,你还见过别的牌子主板图纸吗?七彩虹那来的图纸。

网友:
没修这个样子的工控板,不过除了电压,阻值还要测下频率,刷下BIOS

网友:
这样的板子  加焊集成在主板上的CPU试试!!

网友:
七彩虹的图纸确实是还没有见过 等你助理找到了分享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