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不出显卡供电

楼主(2017-07-06):
手上有台HP一体机,板号:IPP41-NI ,G41的板子,故障是触发到0.4左右掉电,掉电前测试没有显卡供电,供电芯是RT8204,测开启15脚没有电压,但此板CPU供电都出来了,找了论坛上没有找到点位图,有的兄弟帮忙发一下,跑线路半天都没跑到这个开启是哪里发出的,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没图纸就跑线路了。。。。。。。。。。。。。。。。。。。。。。

网友:
没图纸就跑线路了,一般都是2个三极管开关或2个电阻下拉

网友:
这种没修过

网友B:
环出,,什么新名词,?,楼主, 标题最好不要打错别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出,,什么新名词,?,楼主, 标题最好不要打错别字啊,。。

好吧,这个不是重点好不,键盘G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就跑线路了。。。。。。。。。。。。。。。。。。。。。。

跑了好久没有跑出来,,。。。。。。。。。。。。。。

网友:
这种机器换 一个主板算了 。还修饿了干嘛,没有意思

网友:
很多机器都不出集显  我建议你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没有显卡 CPU供电 可以试试先刷BIOS 加焊显卡。。

网友:
没有图纸就修不了电脑了吗??跑跑电路啊!!很多机器都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C:
你说得没有显卡供电   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没有显卡供电   是集显还是独显

这机器是G41芯片组的,没有集显,只有独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是G41芯片组的,没有集显,只有独显.................

独显 供电是在显卡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 供电是在显卡上的啊

BGA封装的,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光是集显供电没出来应该先刷bios  总线工作正常后集显电压才出来的

网友:
这机子修过两次,,,都是不跑码,,供电都有了,,都没搞好,,桥都换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可以去某宝去看下有没没有只能在慢慢的跑喽

网友:
看看跑内存没有吧,按时序维修。没图就是个坑

网友:
此板已修复,后来跑线路终于跑到一个N沟道MOS D极,测量控制极是高电平,直接拆了MOS管,上电亮机,附上亮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