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2 跑码 EE 求助

楼主(2017-07-06):
跑码6到7个,之后EE,EE之前的代码是C5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BIOS\CPU\内存条件都正常——刷过或换过 CMOS电池电压正常3V 全板供电正常
目前没什么思路
求助中..
AMD单桥主板
BGA已上过
cpu

网友:
Nvidia的板子加焊北桥试试看,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单桥板,桥很容易虚焊。如果其它的都测过或换过了。你不如上BGA台焊一下。

网友:
晶振换试过吗,还有时钟有了没,单桥的基本条件测完还不行基本上桥坏了。

网友:
NV的桥一般都直接干桥,大部分能好
不过加焊一般都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