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60独显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7-07-06):
早上同行拿来个Y460,说独显驱动打不上。好吧。开机亮了但是没进系统,我就问能不能重装系统,说不能硬盘是坏的,醉了。好吧换上测试硬盘重装上系统。一看确实独显打不上。各种驱动软件来一套,最后还是不行。拆机上BGA加焊。进系统后来独显设备都找不到了,那个郁闷。报价换新卡。在备货里面找到新卡,上BGA。进系统有设备驱动了。驱动精灵打驱动,重启OK。最后总结独显驱动打不上的机器,基本是要换新卡的,因为之前有一次一个索尼也是换卡才行的。希望各位新手以后遇到少走点弯路。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修到过,是显卡坏聊,很多人都喜欢拿电脑玩游戏导致显卡坏

网友:
这种问题 多半要换显卡芯片 加焊解决不是实际问题  估计搞维修都知道。

网友:
y460和y470都有这个问题。遇到过y470显卡感叹号,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
这款机子的显卡特别容易坏,都是驱动打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