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HS633-12-A50 自备 bios

楼主(2017-07-06):
JHS633-12-A50 自备 bios JHS633-12-A50 自备

网友A(2018-02-19):
老电脑遇到了崩溃的问题,然后bios不支持 - -!

网友(2020-09-14):
引用 网友A:
老电脑遇到了崩溃的问题,然后bios不支持 - -!

兄弟,我遇到个问题请教你一下。主板也是这种一样的,驾校科目一考试的机器,带触摸屏的(无键盘鼠标),装好win7系统后识别到了两个显示器,驾考系统不允许有多个显示器,主机上只接了一个VGA线,还有一个USB的触摸屏的线,其它就没有显示设备的线了,取掉VGA线后系统里面还有一个数字设备显示器(装的无盘系统,取了VGA线显示屏就没信号了,服务器远程查看的,),请问如果让系统只识别一个VGA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