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 不开机

楼主(2017-07-06):
G400 不开机 有待机不触发。。。。。。。。。。。。。。。。。。。。。。
不开机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就查图纸,按照时序查开机条件,查EC条件,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查条件呗 有短路的没,没短路3 5v出来没,先刷个BIOS,EC的不行开机原理来一遍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 刷了BIOS 就OK,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新的机器在,一般,BIOS的问题多

网友:
按条件查啊 你发个这个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