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WE 没有集显供电

楼主(2017-07-06):
华硕X550WE 没有集显供电 这个要怎么修呢

网友:
都无分下载了  你这个这该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再看其他的问题。。。。。。。。。。

网友:
这个说的太简洁了,线刷了BIOS试试吧,不行在修

网友:
集显电压是过了内存后才有的  看看主板有没过内存

网友:
说错了
是没有独显供电。。。。。。。。。。。。。。。

网友:
先测前面的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没独显供电  查下芯片条件啊  独显触发就有的

网友:
机器已经还给客户,谢谢兄弟 ,没有图纸枕的很难修 点位图没有电阻的阻值都不知道多大

网友:
                 集显电压,可以先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