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服务器主板Z9PE持续掉电,会不会跟USB5V有关 ?

楼主(2017-07-06):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ASUS服务器主板,型号是Z9PE--D8WS REV:1.04.主板不触发.不管通不通电,你量COMS电池它都会从3点几伏,慢慢减少到2点几伏,一点几伏,0点几伏。最后直接是0伏,量开机脚和COMS跳线电压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个主板没有PCI接口,有6个PIC-E的接口。量11脚都是和COMS一样,电压逐渐降低到0伏.记得上次修过一个ASUS华硕H81M-C的主板,是个很小的主板。那时候遇到跟这个一样的情况,刷BIOS,焊桥,测电压,反正就是3板斧用完也没好,最后本来不想修了,最后无意中把USB的那个掉线取了。3根针那个,两边都是5伏中间接地的跳线。短接1.2脚是+5V。短接2.3脚是5VSB.我当时把那个跳线取了,主板直接好了。能触发了.主板的电压也没有递减了。过了一会儿我把跳线又插回去,还是能触发,还是一切稳定,现在主板客户拿走两个礼拜了,也没有什么问题,真是搞不懂了。我现在在想,这个递减电压的情况是不是跟USB跳线有关?但是这块Z9PE的我做了上面所有的操作,包括USB跳线,还是不行,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请指望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会不会是CMOS电池输出端小电容漏电?不过机器拿走了,无从查证。

网友:
是南方这边的吗 估计是受潮引起  弄弄他自己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