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9 上内存掉电 刷了就好

楼主(2017-07-06):
联想K49  现像为不开机 上内存掉电  刷BIOS解决 K49A 11261-1 LLP-1

网友A:
k49和e49很多这个问题。2代开始后面的机子bios换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9和e49很多这个问题。2代开始后面的机子bios换的很多

第一次碰到这机子 所以就发了个贴。。。。。。。。。。。

网友:
刷过一个BIOS,开机报错0188,0189,试一下这个是不是报错

网友(2017-10-01):
我的刷了N个还没好,估计是玻璃管的问题,加焊了还不行‘

网友:
谢谢 分享。  我的是开机掉电 ,借鉴 借鉴,

网友:
  我的不显示  刷下试试

网友(2018-08-03):
我的情况和这个是一样的,换内存也不行,然后看论谈说是BIOS坏了,下载一个刷上就好了.这个必须赞一个

网友(2020-07-03):
不错哦·,秒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