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不显示维修分析一列

楼主(2017-07-06):
iphone6s 不显示维修一列  。首先测量显示座41脚阻值正常与否,41脚是5.7显示供电,通往显示ic-A3脚。如果41脚对地短路,检查显示ic-A3脚回路上电容。如果是开路,没阻值,查fl4200有无断路。开路就直接短接。。我手上这个就是a3回路上电容c4202短路,去掉ok。显示ic-A3脚回路上电容有c4200.c4201,c4202,c4203,c4204。

网友A:
楼主的经验挺丰富啊   不是进水机吧

网友:
果断学习一下,这个应该看点位图就比较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经验挺丰富啊   不是进水机吧

版主更牛,一眼看出是进水机了。向你学习

网友:
坎坎坷坷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坎坎坷坷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
果断学习一下,这个应该看点位图就比较清晰了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应该看点位图就比较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功底好,维修起来才能事半功备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经验丰富,信手拈来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基本功好,电路基础也不错 学习啦

网友:
提供维修思路,维修还是自己学会独立分析最好了免得先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