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2 13主板短路

楼主(2017-07-06):
板号:LA-A921P REV:2.0 拆机发现是二修机上家没修好,测共公点短路加电烧模到BQ715上管PQ305发烫芯片上也有也烧一个洞。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店里没有BQ715用BQ717代换成功测共公点不短,接电发现待机0.22测没3/5伏用手模IO KB9012 QF A4发烫拆掉电待机0.00测3、5伏还是没有。这机器KB9012是带程序的。在淘宝买,手上也没有KB9012QF A4的芯片就用KB9012QF A3的用RT809编程序刷装上用待机3/5伏出来按开机触发亮机到此OK!图纸和EC KB9012程序一起上传。

LA-A921P 2.0和KB9012 2.0.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的程序不好写呀。。。。。。。。。。。。。。。

有编程器转换板,但是要焊到板上烧录。的确有点麻烦。。

网友:
淘宝买剪板的换个试试,运气不衰一般都行的了

网友:
EC的程序很好写 不会难写。。。。。。。。。。。。。。

网友B:
这个EC刷起来相当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刷起来相当麻烦了

在淘宝买一个转换板8块线一个焊EC上去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