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6UJ 2.0进水维修 加高清图

楼主(2017-07-06):
华硕X556UJ 2.0 进水维修,客户拿到售后服务站说汤水了不保,拆机后发现进水位置不是很严重,有几个电阻脚发霉了。下好点位图,但没有注电阻大小的!通电无共公电压,经查是P_CHG_ACOK_R_10电阻发霉 一边空了 不知道电阻多大,我先上个100K 还是不出来 上个1M的电阻电压‘出来了。 开机 0.15 PQ8805 电压不出来1.0 . PQ8803 PQ8806 这两个电阻 +12V电压 一边发霉了 这两个电压是100K 因为PQ8811这个蕊片周围是一样的 对量是100K 装上开机 电流跳了 亮机试键盘没有问题 试机收工。。发个高清图

网友A:
这些板子点位图  电阻的大小都可以看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板子点位图  电阻的大小都可以看出来啊

有些没有的 这个图就是没有 我知道很多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板子点位图  电阻的大小都可以看出来啊

请问怎么看电阻阻值大小?这个一直不知道。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还比较新吧!楼主你可以把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网友:
进水的机子首先洗干净, 注意看外观是否断线,电阻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修过这机器内存颗粒坏的直接把内存屏蔽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就是容易把焊盘腐蚀掉

网友(2020-03-19):
华硕的好难搞,。好几台没搞好

网友(2021-05-28):
进水机要很细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