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06):
acer 4736 进系统掉电 电池不开机, 是CPU后面的电容坏了 没有一样的电容 可以装4个330的小电容也行。
不开机
cpu
掉电

网友:
电容通病

网友:
好久没修到这通病的机器了,最喜欢修这机子

网友:
进系统掉电,这个问题很好修了,论坛有很多的

网友:
NCE大电容吧

网友:
掉电最头疼的问题 东芝L700 修了四五台全部掉电 没有一个好搞的都是花了时间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