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无待机,thinkpad E520 HDMI不能用,宏碁4750不开机

楼主(2017-07-06):
最近几天维修总结。
NO1:戴尔N4050无待机,待机电流为0.000,拆开测量3V 5V无短路,测待机电压,有瞬间波形立马消失,根据图纸测待机反馈电路,无断线,电阻阻值无变大变小,待机芯片为TPS51125,更换后OK,开机一切正常。
NO2:thinkpad E520 HDMI不能用,接口发现明显松动,订货换上接头后发现HDMI依然不能用!找到图纸查看电路,发现18脚无电压,
18脚连接一个稳压二极管,直接短接这个二极管发现外接依然不能用
测19脚发现无电压,这个脚是由3D3V_S0上拉的,经过Q1502一段连接南桥一段连接HDMI接口,3D3V_S0有电压,而HDMI端却没有,去掉Q5102,直连SD脚,测量19脚有3.3V电压,
插电外接发现完美显示,第一个稳压二极管D5102不再短接,找一个一样的换上装机OK。

NO3:宏碁4750待机0.425待机偏高,摁开机键无触发
          拆开发现南桥发烫,量测南桥背面好几个电容是短路状态,测大电感1D05V_VTT直接短路了,查图纸发现此电压大部分都进南桥了,南桥又巨烫,心中窃喜报完价直接更换南桥,换完南桥发现该短路的地方还是短没有任何变化
   这时候才静下心来仔细测量,看来没秒掉
   量测发现5V对地阻值偏低只有二十多欧姆,内存供电电感也短路, ,这两个电感分别位于南桥上面这个,和右下脚这个,再次拆掉南桥,发现1D05V_VTT电感短路消失,待机5V电感和内存供电电感依然短路,用烧鸡大法,分别发现内存供电电容发烫和USB的一个转换芯片发烫 U6101坏       固态电容坏,都拆掉后发现短路全部消失,仔细测量其它地方均无发现问题,焊上全新南桥,测量1D05V_VTT电感变为20欧姆,其它地方对地阻值均正常,待机电流变为0.003,完美亮机,测试各功能OK

网友:
鸿基这款BIOS上传一份,我的机器卡LOGO,不知道BIOS坏了没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这些故障都遇到过,看你的描述就当又修了一次

网友:
上bios试试

网友A:
厉害了,思路清晰没毛病,我现在一堆机器堆在这,搞的脑袋很大

网友:
为什么桥坏了我都不搞呢?麻烦。。。。。。。。。。。。。。。

网友:
很多事情 只要认真看认真去检查 还是有机会吧电脑修好的

网友B:
楼主修得不错, 好经验 学习 思路清晰 但这样成本挺高的

网友C:
厉害,思路清晰没毛病,我现在一堆机器堆在这,搞的脑袋很大

网友:
6666666经过几个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infiii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啊,一大波经验来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思路清晰没毛病,我现在一堆机器堆在这,搞的脑袋很大

一堆机器   生意这么好    发财的节奏

网友:
说明有实力,生意也好,赞一个、、、、、、、、、、

网友(2019-09-12):
引用 网友C:
厉害,思路清晰没毛病,我现在一堆机器堆在这,搞的脑袋很大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得不错, 好经验 学习 思路清晰 但这样成本挺高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