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不开机

楼主(2017-07-06):
华硕k53sd   5.1  不开机  通电开关指示灯亮  电压有3.3V  5V    和1.5V 其他电压没有   兔纸没有  怎么办  有指导的么

网友:
1.5v都出来了,这是开机了还是提前先出来了,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1.5V有的话考虑35V下一级电压是否正常,看看是否进水呢

网友:
1。5出来了 应该是自动上电了   接下来 查桥供电  总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