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s3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06):
上电一闪就灭  不是短路的那种。转一下停。测内存 桥 总线  cpu供电都正常。看论坛说拆cpu旁边三极管 ,拆了无效。电池旁边电阻电压都有1.0 。想想技嘉刷个bios试试,没想到刷好了。没什么难度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拆三极管 ,拆内存旁边八角芯片。刷bios

网友:
是不是短路我觉得在断电后不要拔开电源再加电一下···如果还能通电就不是短路···如果不能通电···就是短路!!

网友:
没有图的案例,不能作为认证使用,请抓紧修改

网友:
先刷是没错。。。。。。。。。。。。。。。。。。。。。。。。。。。。

网友:
哪里有BIOS程序,今天正好修到一张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