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 230开机自动断电

楼主(2017-07-06):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P 230说,换了固态硬盘说用一个小时自动关机,开始怀疑是风扇散热不好,开机检测风扇正常运转,灰尘也清了,用鲁大师压力测试10分钟到80多度,自动关机,涂了硅胶也没用,后来开到CPU背面是个大方块电容,想起来这个容易坏,于是换成4个330的小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好像是通病么。。。。。。。。。。。。。。。。。。。。。。。。。。。。

网友:
这应该那个电容通病 这方块电容用在好几款机器上都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