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581C 机器0.8A 掉电求助

楼主(2017-07-06):
ASUS Y581C 机器0.8A 掉电求助 加电就掉能再次开机

网友:
楼主你这么说的太笼统了,你的电压都有了吗?缺什么电压?

网友:
估计是缺电压了吧?或者有短路的点,二级电压可能有短路了

网友:
开机瞬间除了集显量不出来其他的电压都有了

网友:
不出集显   那是没跑码   或跑码没过内存   先刷BIOS   再查内存条件

网友:
BIOS 刷过3个了都一样板载内存就是让人很头疼啊

网友:
不出集显电压是因为机器还没有到显示的步骤就不会出供电,还是查以前的电路吧,可能BIOS或是供电

网友:
说的太笼统 供电都正常不 是不是缺电压啊 要是都正常看是不是又短路

网友:
如果电压全了可能是内存导致的 拔下内存看看掉不 或者刷个BIOS试试行不行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有电压没有出来或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查供电,和各个阻值呢,说的别人没法具体回答你

网友:
                             BIOS排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