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581C 机器0.8A 掉电求助

楼主(2017-07-06):
ASUS Y581C 机器0.8A 掉电求助 加电就掉能再次开机,是通病吗大神告诉一下。我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你把内存拿掉看看还掉不掉,,如果不掉就刷bios,如果还掉就要查各路电压和二级电压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0.8应该电压都出来了,如果拿掉内存不掉电了,就刷bios,查显卡,换内存,还掉的话就查转换了

网友A:
华硕板载的内存不好拿掉啊,加焊北桥试试吧希望可以搞定,本身华硕的就难修还什么都搞板载。真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板载的内存不好拿掉啊,加焊北桥试试吧希望可以搞定,本身华硕的就难修还什么都搞板载。真服了。

看看有没有地方发霉 最好先刷个bios试试 怎么现在回复都要40字以上啊 郁闷

网友:
打一下SCL SDA波形,确定一下是否自检!如果没有,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把内存拔了看看亮不  刷个BIOS 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