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楼主(2017-07-06):
刚刚接到送修本本 是联想的G465C 一上电电压就掉到5.4V 电流直接上到5.5A。这问题是通病吗。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这种故障应该好修啊。

网友:
这个好明显公共点短路,烧鸡法很容易找到故障点

网友:
烧鸡法烧了,还是不行, 难修,公共点短路,烧鸡法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修机器不要想着通病,是靠原理修,大短路就别再上电了,先拆开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个电感对地阻值,看上管有没击穿,观察有没烧焦的地方,看看隔离管有没击穿,公共点附近电容有没烧黑,发霉等,一点一点排除

网友:
好 明显的短路   估计是送钱的

网友:
这种是送钱的故障   秒杀的故障   大短路都不知道  楼主你是怎么通过认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