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0J X559JX 机器故障 屏幕一闪一闪重复重启

楼主(2017-07-06):
ASUS D壳型号:K550J 板号:X559JX   REV2.0

客户描述故障开5次能打开一次,我测试按开关后 屏幕一闪重启 一闪重启反复 50秒后能亮机  判断机器应该是BIOS程序损坏造成。从官方下载BIOS合成加修改ME  刷上去机器秒亮
故障解决   X550JX 官方合成 ME

网友:
刚好有一个触发到0.9就掉电 刷楼主bios试下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也是屏幕闪反复重起刷了好几个都不好使。直接换板了。

网友(2017-09-20):
老哥,找了很久好多都不行,希望这次OK

网友A(2018-06-22):
楼主是不是板号错了,,,把0打成9了??应该是X550JX吧,,,我下来试试

网友:
我的X550JX 刷了楼主这个不行,,,是板号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板号错了,,,把0打成9了??应该是X550JX吧,,,我下来试试

版号是X559JX   你原机故障是什么。。我这BIOS肯定没问题 只要版号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是X559JX   你原机故障是什么。。我这BIOS肯定没问题 只要版号对就行

换了别的可以了,,你这个我刷了是不行,,触发到0.8不显长安开机还关不了机。。

网友(2019-01-20):
很好的东西,有用---------
----------

网友(2019-09-18):
屏幕一闪一闪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2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