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K43SD不触发无35V待机电压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7-07-06):
华硕A43S独显 版号K43SD REV.4.1 八显存 不触发无35V待机电压 有图有真像》》
无待机电压那就先看下EC有没有发出AUSU_NO开启信号在EC的86脚量了下没有3.3V电压,那就看下EC的工作条件,供电(+3VA_EC在26脚,+3VACC在74脚)量有电压3.3V,接着量时钟但是这款机子EC没有装时钟晶体在2脚上量到3.3V电压128脚0V电压这里就不管他为什么没有晶体了,查下一个复位在14脚量有3.3V电压,在量LID#在17脚量到电压2.9伏有点低也先不管他,在量120脚AC_IN_OC#电压0V正常,那EC怎么不发出开机信号呢难道EC坏了,应该不会然后就到网上搜了一下有说是EC86脚开启信号的外围电路把开启电压给拉低了,就也把86脚出来的电阻断开在量86脚还真有3.3V电压那看来真是外围电路拉低了,那就接着看网上说的是外围电路一个1M的下拉电阻造成的PR8121,但这个电阻位置在那里网上只有点位图看不清楚在那里后面找了好久才找到拆掉这个电阻果然机子好了,非常感谢他们共享的资料!下面我带上实物位置图片和图纸让大家直接明了的修file:///C:\Users\Administrator.PC-20170506CGYJ\Documents\Tencent Files\1224580117\Image\C2C\BLGTZYJJ@J55SS{T$8G[@JI.jp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PC-20170506CGYJ\Documents\Tencent Files\1224580117\Image\C2C\BLGTZYJJ@J55SS{T$8G[@JI.jpg

网友:
又一个好案例,华硕电阻惹的祸。收藏了。。。。。。。。。。。。。。。。

网友:
貌似这个机器的毛病很多啊。。。。修过很多但是没修过你这个故障的

网友:
有没有测量电阻实际阻值还有多少,10K以上应该不至于把3.3全拉没了

网友:
楼主你的图传的有点乱哦

网友:
楼主查这个电阻辛苦,不容易。此故障我也碰过,我查了1天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