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秒杀联想e430不触发

楼主(2017-07-06):
故障现象:待机0.03不触发。

维修经过哗啦哗啦拆开,代机电流明显偏高,给过这样的机器装过系统,记得待机电流很低,应该有短路,先测3v5v看有没短路,3v电感如图3v正常 ,5v明显偏低短路 ,直接用起烧鸡,烧鸡大法如图

一边接地,一边接待机那。可调电源调到5v左右,电源电流直接3a多,赶紧用手摸啊摸,摸啊摸。不到2分钟顺利发现很烫的地方。2个小电容非常烫,心里一乐,故障电容在这个位置 ,直接换上,不出意外不短路了。开机电流哗哗上去了

网友:
送钱 的    还有坏的电容都换上么   我一般都是拆掉

网友:
这年头   都快不用现金了  也只有这么能捡到钱了

网友:
种机器修起爽 坏的电容,能捡钱的都是好机器啊

网友:
这种短路的机器 一天多来几个就好了

网友:
烧机大法有时挺好用的,用得好会事半功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种机器修起爽 坏的电容,能捡钱的都是好机器啊 好好好!!!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好修也比较多 又的更简单直接一看电容旧能确定哪坏了又的能看出来

网友:
我一直佩服善用烧机大法的大师。因为一旦没操作好就把其他元件烧坏了

网友:
图文并茂 基本功扎实 这种捡钱的机器多修点哈

网友:
嗯   烧鸡 就是这个味道

网友:
请问你的待机,是不是接5V的电感。求指教楼组

网友:
仁宝的板经常有公共点电容故障,一般短路都能找到

网友:
烧鸡法是很好的维修办法,,,,,学习 了,谢谢分享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成本都不用出 完全是捡钱的 ,这种问题都遇见过

网友:
种机器修起爽 坏的电容

网友:
楼主没少捡这种机器!运气好到爆!运气延续。

网友:
这买卖能干,一年也遇不到几次这样的买卖。

网友:
真是 捡钱啊   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