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技嘉ga-p61-s3

楼主(2017-07-06):
上电一闪就灭  不是短路的那种。转一下停。测内存 桥 总线  cpu供电都正常。看论坛说拆cpu旁边三极管 ,拆了无效。电池旁边电阻电压都有1.0 。想想技嘉刷个bios试试,没想到刷好了。没什么难度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拆三极管 ,拆内存旁边八角芯片。刷bios

网友:
断了还能上电吗?   如果不能上电了,那就是IO傍边的电阻坏了75k

网友:
请问图中指着SYS FAN1旁的箭头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技嘉的BIOS容易坏

网友:
技嘉主板一般BIOS坏的比较多,难修的我一般都直接扔

网友:
技嘉板BIOS坏的确实比较多,很多刷BIOS就能好

网友:
想问下这是技嘉出这问题都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