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205不出 3V 5 V

楼主(2017-07-06):
求助8205不出 3V 5 V,有供电 就是线性电压5V 和 3.3 V 不正常。。。5V的为4.4V 3v的为 0.5V 我测量了也不短路。换了2个8205也不行
求助

网友:
线性不短路 就查线性的开启是不是正常

网友:
看看分压电阻有没有变质,自举升压什么的。这种应该不难的,只是考虑比较少而已

网友:
主公电,基准和极限电流,分压电阻。:zaogao:

网友:
线性不正常,看一下滤波电容,自举升压,与EC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