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5470 有待机不触发以及花屏问题的曲折史

楼主(2017-07-06):
今天接到一台DELL 5470机器          客户说开不了机     我拿到手一看,  喔!!!秒杀机。(大家都懂的啦   这款机器开机键跟键盘一起 有通病坏键盘的)
立马提机上电流表   有0.01待机       然后触发  没反应  进一步验证了本屌的想法 。立马跟客服报价沟通   把机器留了下来。
但是事情并没有本屌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客户走后本屌就拆后盖把原来的键盘拔掉  接上新的键盘,然后接电、、、特么还不触发  见鬼了。
本着先软后硬的方法     在网上找BIOS烧录      诶         好多BIOS各种问题     开机慢啊       风扇狂转的都有    于是乎    本屌想开机慢还是木有风扇狂转好
提刀下BIOS         *脏话*   触发跑数了     不过开机有点慢    开起来后风扇鬼叫鬼叫的 (神特么的RP   刚好BIOS问题集齐一身   赶紧TB找个店铺合成下BIOS,TB奸商合成后交代本屌要按windows+R  这个本屌第一次听说要这样玩的   毕竟刚入行的菜鸟   于是乎  按着奸商的指示开始操作   秒亮机风扇鬼叫也木有了  )、
喝口水压压惊先    就在提起杯子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瞄到了屏幕上的英文长毛了     尼玛个嗨   花屏                这不是显卡就是屏或者屏线咯         重新插屏线还是花屏,然后更换屏幕问题依旧。

没办法     把屏线拆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断了好几根线        好吧  接线去      问题解决 。。。。

下面福利一下TB过来的BIOS吧   戴尔 DELL  5470  DAJW8CMB8E1 REV:E 独显开机快 风扇不鬼叫

DELL 5470 DAJW8CMB8E1 REV E 开机快

网友:
对了   键盘也是坏的   在此补充一下  但是为嘛有字数限制   好尴尬   凑字数

网友A:
              好技术                    楼主配件真多,又换屏又换键盘,没有那么多维修年龄一时间很想找个配件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                    楼主配件真多,又换屏又换键盘,没有那么多维修年龄一时间很想找 ...

                                   屏幕不用很多货呀   就囤十个的样子  各个型号来一个    键盘反正便宜  囤他个几十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好

主要还是师傅指点的啦                   手把手教的

网友C:
哈哈,坏了也太多了吧,又没有进水。客户怕要哭

网友D:
刚好需要到,希望能修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坏了也太多了吧,又没有进水。客户怕要哭

我也想哭     客户现在还不来拿电脑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好需要到,希望能修好,谢谢楼主分享,

修好了吗        你接到的电脑啥情况呀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BIOS收下了,谢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