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版号-DAOQL6MB8FO,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17-07-06):
现在电脑行情不好做,都是接同行的,不然真心不好混,方正T400,版号DAOQL6MB8FO,插上稳压无待机,拆机我正常都是给徒弟做,会先让他观察有没有进水氧化等,待机芯片ISL62371和(rt8206b)可以代换的,无进水  ,3.3和5V都没有电压,线性5V正常 基准正常, 14脚  27脚 开启正常,打值也没问题,然道芯片挂了?直接示波器测, 发现上下管瞬间都有波形,基本可以判断芯片是好的,示波器测电感后端3.3v极性电容发现芯片是有产生3.3v电压 并且波形是成缓慢平滑下降,而测5v的时候 则发现大量杂波,电压不规则上下浮动,直接换掉5v电容。

网友:
因为是之前修的,没有拍照,只是维修思路记在本子上,现在没分下载了,发出来分享下,思路比较简单,大神多多指点。

网友A:
待机电容坏的比较少见,只碰到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容坏的比较少见,只碰到过一台。。。。。。

老机子待机电压滤波电容是容易出问题。。我碰到不少

网友B:
以前还遇到过电感坏的,3V,5V有按下开关就没了,电感量着是好的............

网友C:
这种故障  没有示波器  就只能先换芯片了  当然不坏了 有示波器省得走弯路了

网友D:
5V的待机电容坏了,这个少见啊,遇见的很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的待机电容坏了,这个少见啊,遇见的很少呢

是啊  没示波器 还真不知道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  没有示波器  就只能先换芯片了  当然不坏了 有示波器省得走弯路了

没示波器换完芯片估计都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还遇到过电感坏的,3V,5V有按下开关就没了,电感量着是好的............

维修几年我还没碰到过电感坏的啊

网友F:
有一台Acer不记得型号通病就是3v5v待机电容,

网友G:
原来是5V滤波不良啊,又捡钱了!

网友H:
像我等没有示波器的人 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我等没有示波器的人 情何以堪

现在示波器也不贵啊  1000多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台Acer不记得型号通病就是3v5v待机电容,

宏碁的电容很垃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5V滤波不良啊,又捡钱了!

是啊,维修也有运气成分的,没有示波器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台Acer不记得型号通病就是3v5v待机电容,

不坏,哪里有我们的市场1

网友:
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没示波器 还真不知道是电容漏电了

没有示波器就直接换个电容,就是有时候要误杀它

网友I:
电感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J:
5V滤波不良导致电源管理芯片保护 示波器修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哎,修到这情况,当时时间紧不放弃了

网友K:
这机器 我看下 一般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感坏的还没遇到过

我也是,应该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5V滤波不良导致电源管理芯片保护 示波器修起来比较方便

是啊  有没有示波器真的很重要,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机器 我看下 一般直接不修了

为啥,是因为机器太老吗。。。。。

网友:
机子的滤波电容出问题在维修中也是很常见的问题,不过能早点修好,,恭喜楼主了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这个问题ACER的机子多一点。

网友:
腐蚀的配件换一遍   行不行随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