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换桥 刷BIOS不开机了

楼主(2017-07-06):
神舟战神 k660e  换桥开机慢  刷BIOS 不开机 了  怎么刷都不开

网友:
BIOS 2M和4M的又没有装反 焊BIOS有没有电件   这个烙铁焊BIOS很容易把旁边电阻碰掉

网友:
刷 回原来的都不亮   就不关事了  还是桥没做好

网友:
不触发啊  还是触发不亮

网友:
应该是不小心碰掉元器件了吧 不行你在加焊一下桥

网友:
换个BIOS 芯片试一下,注意看看周边小件,特别是电阻有没有碰掉的

网友:
怎么觉得是文件不对啊,bios找对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