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泡水 硬盘

楼主(2017-07-06):
我这里7.2号大洪水 重灾了 好多电脑泡水了 没有通电的 百分百都可以搞好  必须全部拆开 清洗晾干 才能通电,主板电源都干了 可以正常使用了,到硬盘就出现问题了 通电里面嘎嘎响。这个怎么办 硬盘是最重要的数据呀 , 后面想可能里面进水了,透气孔 塞了 所致,按道理硬盘是密封的,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就把硬盘干脆拆了,重要重要重要 说三遍,必须快,因为我们达不到无尘条件,硬盘盘片7个l螺丝 还有一个在中间地方,只要拆一下 放一下气  再安装就行了 ,没有哒哒声音了正常了,这种办法 搞好了 5个硬盘 数据不要重新安装了 太高兴了。 大家不妨试试看 ,自己经历的 同样受灾同胞可以看看,受灾同胞们坚强, 文笔有限 ,望体谅

网友A:
这样也行?进水的硬盘这么简单就搞好了?那这些搞数据恢复的不全部都得sb了?硬盘也不是密封的.....你这牛b吹的有点过了.............

网友:
硬盘并不是完全密封,的还有透气孔的, 可能与透气孔被堵了有关系

网友:
兄弟这样行不行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进水的硬盘这么简单就搞好了?那这些搞数据恢复的不全部都得sb了?硬盘也不是密封的.....你这牛b吹 ...

完了  被你这修硬盘的大神发现了   楼主露馅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就真是经验了 学习了这样居然都可以  楼主 厉害啊

网友:
骗你们不是人  我自己经历的 绝对真实 现在搞不懂是不是因为进水 导致了盘里面压力 和外面压力不一样,而且拆开硬盘里面很干净 没有水进去的 ,就是拆一下盖  就可以读盘了

网友:
而且是5片硬盘都是一样问题 。全部这样解决好了

网友:
进水硬盘吹干之后通电症状是 通电里面哒哒响  之后就不转了

网友:
                                     谢谢

月饼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