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不过保隔维修

楼主(2017-07-06):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E431插电没反应,拆机不过保隔,查充电芯片各阻值正常,芯片是BQ24737,5脚ACOK#为高,16脚6V左右正常,6脚分压正常,换个芯片5脚低,16脚也低!郁闷中,休息一会,重新拿起,把电池插上试下,发现电池的电被拉没了,取下电池测有10V左右,测PQ312和PQ314阻值正常,这个不对啊,一边想一边电池反复插着玩,再反复测遍,咦,刚刚正常的PQ314居然击穿了, 遂将上下管一起换掉,奇迹发生了,保隔过了,装好附件亮机正常。 ,碰到这种情况最好连充电芯片一起换掉。最后附上图纸

E431 E531 VILE1_VILE2_NM-A043, NM-A044 NM-A041_1107b.pdf

网友:
有图就是直观 啊经验丰富啊 这样居然找到了问题 学习 了

网友:
有图片就是好,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