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246-G4 不加电

楼主(2017-07-06):
故障:不加电
检测发现公共端电压为9v ,电流和电压没到公共端. 本机的充电芯片为bq24728 .有人说24735可代换。
参考24735 图纸发现第6脚ACDET电压为3.8v 无效,(有效电压为1.8v-2.6v) 取下连接6脚的二个分压电阻,测量为247k 和45k,后装45k改33k  OK

网友:
分享一下bios, 惠普246-G4 板号6050a2730801-mb-a01.修好的机器备份的

161 Bytes, 下载次数: 1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英业达代工的主板   分压电阻 坏了  分压过高了  充电芯片关闭了输出

网友:
厉害了,,弱弱的问一句,备份bios 是用的编程器拆芯片备份,还是用软件备份的。用软件备份的问题,用西尔特编程器烧录进去行吗

网友:
tl866编程器拆芯片备份,不是用软件备份的,有编程器刷。西尔特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2018-03-29):
看似修的挺简单,真正修好要明白各个引脚的电压,作用。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