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S3H 1.1不触发

楼主(2017-07-06):
GA-B85M-DS3H 1.1不触发,待机正常 测试wip电压不正常,换wip立马触发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时间测试一下,非常好

网友A(2018-01-06):
wip是什么?我图纸没找到啊,信号?

网友(2018-08-07):
引用 网友A:
wip是什么?我图纸没找到啊,信号?

可能是三角mos管或者三极管吧,我也遇一块这样板,同样是不触发

网友(2019-06-05):
我的换了是可以触发开机 可是第二天又这样的,感觉是加热了一下那个位置就可以   不知道怎么回事,晶振也换了

网友(2025-04-10):
照着你的把我这个也修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