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G2230WM无显示

楼主(2017-07-06):
接到客户说这台优派VG2230WM不通电,插上电试是不通电,拆开盖后目测有电容鼓了,
再量保险、桥堆都坏了,但量电源管是好的,说明电源IC不一定坏,

把鼓的电容、保险、桥堆换了,以我经验来看还是不放心的,一般没烧电源管能烧桥堆最大问题就是400V电容了,用手电筒照电容两个脚,居然有一个脚发霉了,这种情况电容一定要换;

换好这几个元件,量下400V电容两个脚没短路后通电一试有5V及其它电压了;

最后装机测试两个钟一切正常交给客户。

网友:
这一种显示到我这 来个30台 都能秒杀 网吧的是成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