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85奇葩问题

楼主(2017-07-06):
这是前几天修的机子,故障是引导不了系统,只能UEFI启动,U盘只也能进UEFI 的PE...(以前是好的,系统也是以前改的WIN7,不是UEFI的)BIOS里面调好了的,BIOS也是各种刷,最后没办法就给客户重新做了一个UEFI的系统...拿走了.....
今天这机子又回来了,故障是蓝屏(以前不蓝)进PE也蓝屏.......
当我拔掉一根内存的时候就不蓝了,问题出来了,MMP原来一根2G内存坏了...
插他坏内存出现下面情况....

但关键是,现在不是UEFI也能引导了,难道内存也会影响?????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
感觉有点乱,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懂,我没有表达清楚:o

网友:
呵呵  高手都是写贴出来的 把自己的经验积累下来 以后就变成老师傅啦!

网友:
内存发生问题时什么问题都可能引起的,只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而已

网友:
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昨天同行拿来一台 g360联想的机器,说是进步了pe  系统在别的电脑考进去以后开机也是提示不引导.最后是CPU问题,  换了个CPU就正常装系统 进pe了

网友A:
高级技术员连这个都不知道  一般都当天排除的这种问题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不能分盘符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自己的内存,CPU,硬盘之类的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级技术员连这个都不知道  一般都当天排除的这种问题

你帖子看完了吗??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只是不能引导,其他一切正常,但UEFI可以引导  ,不是说蓝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帖子看完了吗??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只是不能引导,其他一切正常,但UEFI可以引导  ,不是说蓝屏问题

当然 这 算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 这 算什么 ................................................

是不是不管什么问题,你吹一口仙气就好了,大神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修多了什么问题都会遇到

网友:
我也是换自己的内存,CPU,硬盘之类的测试

网友:
           不兼容了吧  内存的缓存不行了吧

网友:
内存发生问题时什么问题都可能引起的,系统引导开机蓝屏都会出现故障

网友:
这两天我也碰了个麻烦机器  G50-45   不时黑屏重启   新款的机器都整不明白了

网友C:
我碰到过Y480 的机器 装独立显卡 用一会就花屏   然后各种显卡显存的换 最后没搞定订主板来一测试  现象一模一样 瞬间懵逼了,然后各种测试其他配件 最后锁定内存 给客户换了一根内存,用他原来的主板 收了换主板的钱,订的主板直接退了。前前后后忙了好几天

网友:
有两根内存的先就要轮换试一下,再看上去其它的

网友:
是有的诡异

网友:
这内存条问题还真奇怪,只能引导uefi?多试几次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Y480 的机器 装独立显卡 用一会就花屏   然后各种显卡显存的换 最后没搞定订主板来一测试  现象一 ...

没事,兄弟来握个手

网友:
原来内存也会导致这种问题呢,我还以为只会蓝屏

网友:
楼主修机器 不容易  加分鼓励一下   加油 你最棒

网友:
全段时间也是遇见一个笔记本 ,一开始是不来就刷了个BIOS好了,但是进不了系统,UEFI模式不能该只能进UEFI,最后也是做了个U启动,装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