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B46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7-07-06):
同行送了来联想B460,说是客户开机插电池,之后就开不了机了!只说一下过程和思路:
接电源,电流0.003,待机电流太小,看来3V,5V没出来。
拆机:测3,5V电感没电。

家都知道这个机器爱坏R376这个电阻。这台机器也不例外,但是EN0有5.5V的电压。虽然腐蚀了,但是还没坏!
测VREG3和VREG5的电压也正常。
哎,先用示波器测了一上管的G极也没有波形,看来芯片没有工作。
再测芯片工作条件,发现S5_ENABLE这个没有电压。这个如果没有电,芯片也不工作。
查这个电压来自于EC NPCE781的第15条脚!

查EC的工作条件,AVCC电压正常3.3v ,AC_IN#低电压也正常
测15脚对地600多也正常。
注意看这个芯片的内部这个脚是GPIO36,说明这个脚是由程序定义的。

测U68这个EC的BIOS
8脚有3.3V的供电,其它脚的时钟,片选,波形都不对。有时都测不到
不管了先拆下来写个程序先。
上编程器,竟然识别不了这个BIOS型号。
怀疑BIOS芯片坏了,换了一个一样容量的。把BIOS程序写上。
开机,直接电流一路小跑到了1.2A。看来,已经能正常开机了。
接屏。显示。收工。
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高手啊!秒杀 什么时候我能有你一半的技术就开心了。

网友:
BIOS芯片最近发现几台爱坏了的

网友:
这个EC的BIOS是通病来的,但是也要主要这个EC_RST,有时候是这个信号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