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20c笔记本 3.3待机输出2.6 不触发 板号 DA0TWJ

楼主(2017-07-06):
接修神舟k620c主板,客户说不开机。拆开一看主板3.3待机芯片烧了一个大洞。风枪吹下芯片。焊盘已经没有了。无奈只好飞了十几条线。飞好之后。
开机触发电流0.06掉电。3.3v待机只有2.6v。rsmrst正常 无slp_s5 s4.
桥待机slp_sus_on也没有。这个是开启桥的待机供电的。ec发出
换过待机芯片,3.3输出还是2.6.换过ec和桥,依然没有slp_sus_on.
ec条件正常。换过ec和桥,刷过bios。现在还是3.3输出2.6v。不触发。有rsmrst#。无slp_sus_on。无桥的待机供电
求高手指导。。。。。。。

网友:
大哥直接换板吧。看的头皮发麻,,,,,,,

网友:
这个线飞的看着…… 可以找个3.3的其他供电剪板飞线

网友:
信不信 一个星期内就返修 芯片都没散热了

网友:
这个牛逼啊,找个好的待机版 剪一个嘛

网友:
这样就算修好了也很容易返修吧?不如换板,浪费时间啊

网友A:
如果空间充许,在料板上找一个3V 5V供电整个剪过去吧。

网友B:
处理下散热,搞个散热贴可能更耐用一些,不过还是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间充许,在料板上找一个3V 5V供电整个剪过去吧。

塞不进去啊/。。。。。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理下散热,搞个散热贴可能更耐用一些,不过还是精神可嘉

现在还没修好,你咋谈到耐用了。。。。。。。。。。。。。。。。。。。。。。。。。。。。。。。。。。。。。。。。。。。。

网友:
老司机    带上车 嘟嘟嘟 。。。。6666 厉害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啊  但是 那么多线 很容易 返修的

网友:
这线飞的真牛。。。。。佩服啊     膜拜啊....

网友:
。。。。6666 厉害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啊  但是 那么多线

网友:
这蜘蛛网扯得 以后能稳定吗?这蜘蛛网扯得 以后能稳定吗

网友:
先收藏起,以后可能用的到        先收藏起,以后可能用的到

网友:
   剪板的好一点吧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