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进系统死机非常见故障分享

楼主(2017-07-06):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DELL N4110 说进系统死机,系统已经做过。到手开机卡在欢迎界面接近一分钟,圆圈不转,等等居然进去了,试了下机器,没一会就死机不懂了,强制关机。按例先扫描硬盘,OK,重装系统测试故障现象一样,多重启几次发现进系统一会后没死机,直接灰屏了,强制关机再开机就滚动条蓝屏报错7B,BIOS改端口无效,以为多次强制关机系统坏了。既然重做系统没用那么就是硬件有问题了,然后换内存,CPU,硬盘一样样试,发现故障依旧要么进系统死机要么进系统后灰屏重启系统坏。拆除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等外设依旧。想到N4110 BIOS坏的多EC 南桥一起刷完重装系统故障依旧。跟同行报完风险开始重植显卡,故障依旧。重植南桥,故障依旧,想到HM系列的桥坏的也挺多的,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桥,重植换上,重装系统,一路流畅。装完重启进系统欢迎也不卡了,进系统用也不死机了,测试2小时正常,关机一小时后冷机开机测试一下午正常。   以后大家碰到一样的故障,在排除完外设后没解决,可以换桥试下。  PDF图纸送上      机器DELL N4110  I5  双显卡AMD独显 板号DAV02AMB8F1 REV:F 南桥HM67

DELL N4110_DAV02A.pdf

网友:
南桥你还重新植株  干脆直接换一个 就会走弯路啦!现在加焊不行 我直接换。

网友:
现在钱不好赚,能省点成本就省点

网友:
我刚遇到个DELL 14Z的也是几小时死机的 头疼中,准备干南桥了

网友:
一般压不好就直接换了,难得植株了

网友:
这桥我记得是0.35的锡球太小不好植呀,一般都是换新桥

网友:
重值又更换,过程好像很花时间啦!

网友:
像这种南桥导致的死机   那吗南桥的温度应该很高的

网友:
这个故障按照惯例,外设,BIOS,都换了没问题的话,一般是先做南桥,先做显卡就多了一个步骤了.

网友:
南桥加焊很少会好 只有换 你这钱 赚的不易啊

网友:
查出南桥的问题的机子我都是直接换,从不重植

网友:
学习了,非常有用,感谢分享,向您学习

网友:
这情况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桥,丛植怕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