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90 进水烧伤维修一列看图吓一跳

楼主(2017-07-06):
客户送修联想G490 加电掉电据说是小孩子尿在键盘上了 开着机就冒出一股烟灭掉了!远远的就可以问道一股浓重的焦糊味,拆开主机看到 主板上面有个MOS烧焦了 隔离的塑料也是一个窟窿,键盘下面有液体痕迹不明显,裸板检测主要部位就是CPU供电的上管公共点部分烧坏,板子烧焦很重但是不至于马上判死刑,拆掉CPU内存单独用别的电脑测试 都好的,基本上可以锁定公共点烧的瞬间CPU的供电芯片起到保护作用了 可能牺牲了,测试一下CPU 供电管的下管G极D极最值归零,线换一个CPU供电芯片 NCP6132A,在测试GD阻值不归零了 ,下面就是处理被烧掉的 MOS,首先清理干净烧焦面用绿油做绝缘固化下面的焊盘,换上一个好的上管NPN的 不用多讲了吧,测试,注意先用一个测试最便宜的3代U测试 别烧了 怪心疼的哈哈,等待奇迹哈哈哈 亮机了 啊哈哈 在用原来的I5 3210 装机测试 OK 下面传图片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很好。

网友A:
看到烧成这样顿时就没兴趣修了。。。。。。。。

网友:
童子尿就是厉害,一泡就报废一个主板了,只不过也挺好,不然哪儿有笔记本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烧成这样顿时就没兴趣修了。。。。。。。。

那也不能这样说 重要看看还有没有救 说不定重要地方没烧坏呢只是表面夸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