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 LX3复位灯闪 重复跑3E维修

楼主(2017-07-06):
型号:M5A78L-M LX3故障:复位灯闪 重复跑3E

主板一接手客户说点不亮。我就插上诊断卡上电,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心想估计不好搞了。能引起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印象中有VDDA2.5伏供电,时钟,COM口芯片,网卡,声卡,PLL锁相环1.8伏供电,桥,其它,,,,,,,,,,,,不管了,按时序来吧。内存供电1.56伏正常,VDDA2.5伏正常,CPU供电1.2伏正常,桥1.2伏,1.07伏供电正常,PLL锁相环1.8伏供电只有0.78伏,不正常.此电压由芯片EM5102A产生,从料板上拆个UP7704U8代换上去,

复位灯不闪了,诊断卡有码在跳动,以为可以收工了,插上显示器,等了好一会,咋还没亮呢。看跑码00.80.3E重复跑,内存?CPU?洗板水刷槽子,换内存,换CPU,电池放电还是这副德行,快要没脾气了。以前修过一块技嘉78LMT-S2的主板,也是跑3E,时钟芯片坏了,换了就好。那就换时钟芯片吧,换完上电,靠TNND(脏话)。去论坛找找灵感吧,,,,巧了,还真有这问题的经验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2680-1-1.html各位自己可以点链接看看,感谢这位大神。

把红圈处电容取了,就顺利亮机了。

各位看官给点分呗,发帖不易啊

网友:
1.8V锁相环电压不正常,造成复位灯一闪一闪,搞不定还是学楼主上网查同类案例

网友:
不是锁相环供电1。。。。。。。。。。。。。

网友:
这个1.8v不是锁相环供电吧。。。。

网友A:
这个1.8V是给北桥里面的PCI-E控制器模块使用。不能叫做PLL锁相环,要真说和PLL锁相环类似的,应该是VDDA2.5这路电压。另外跑3E,是CPU内置的内存控制器参考电压出了问题。只要是DDR3内存控制器,都需要这个参考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1.8V是给北桥里面的PCI-E控制器模块使用。不能叫做PLL锁相环,要真说和PLL锁相环类似的,应该是VDDA2.5 ...

谢谢大神思天的点拨,经常看你的贴子,收益颇多。。。。。没经过系统的学习,理论欠佳,我会继续努力加强的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不好修  能修好 证明楼主很用心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思天的点拨,经常看你的贴子,收益颇多。。。。。没经过系统的学习,理论欠佳,我会继续努力加强 ...

理论可以多逛论坛学学,其实没什么的。多看好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