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C305开机花屏,这种花屏是显卡还是显存呢,在线等

楼主(2017-07-06):
联想3000 C305开机花屏,这种花屏是显卡还是显存呢,在线等

网友:
这种先干显卡 显存一般没问题 不要纠结 干就完了 奥利给 made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先加焊一下显卡和显存,不行再换啊!

网友:
这种花屏是显存的可能性大点。先加焊加焊显存。

网友:
线干一炮显卡,反正干不怀孕。。。。。。。

网友:
虽然显存的可能性大  具体还得自己分析下

网友:
看着感觉显存可能性大,显卡花屏不太像是这个样子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打点 一般显存坏的几率还是少的

网友:
赞成干显卡,这个老机子,要小心点。不要把显卡干爆将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