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联想G575

楼主(2017-07-06):
机器故障为,不触发,待机电流有点偏大。好像是0.125
只说一下流程:
1,拆机
2,测3,5V待机正常
3,测开关有3.3V
4,AMD的机子一般我都测一下电池。发现电池为0V。
不对呀,这个机器和的电池是可以充电的,如下图:

当时想也没拆,拆一个电池,有3V的电压,换上。
5,开机,没反映呀。
再测电池0V。晕
测+RTCBATT对地500左右。有点偏低。
顺着找呗
直接到桥了,那里也没去,如图:

还好,中间有个电阻。把R577拆掉。装上电池。测电压3V,正常。
把C723拆掉也是一样,电池电压下降。

说明桥坏了。
把桥上面的塑料纸撕掉。发现桥的右下角有一个电容有点腐蚀。用万用表测,一脚是地,一脚正好连在R577上。
把桥上的右下脚那个电容干掉。装上电池,测电池3V正常了。
通电,开机。顺利进去桌面。

网友:
这是大大的通病,只要拆开键盘去掉右下角电容就行了!都不用全拆开机器去找问题

网友:
你那样已不算是秒杀了,这回复就是为了赚1下载分。。。。

网友:
这是通病,我一般只要拆开键盘去掉右下角电容。不用全拆开机器。

网友:
最喜欢遇到这种机了。一款联想的台式机,单桥的也喜欢坏这个电容,其实桥本身的电容并不会坏,只是桥上面贴了胶纸。

网友:
楼主 用自己亲身试验  得到一个总结  575的电容是通病

网友:
不错了,对于我这新手来说,也是蛮有用的,有论坛真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