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1.01

楼主(2017-07-06):
主板 M5A78L-M LX3 PLUS 1.01
CPU  1.01  内存 1.38    1.2有   1.8有   还有什么电压不知道 好像都有
上电不跑

PCIE-E A11  O_X16RST#  是PCIE 复位?算复位有了?

PCIE-E  A13  A14   时钟  看到有的说这板子通病没有0.4V  时钟芯片
但是我这里有  算时钟也是好的?

摸南桥有点烫  是不是南桥问题    给个建议  我想要焊南桥

焊了北桥还是一样     也焊了南桥  一样   CPU复位有1.3V        还有那里可能?

网友:
BIOS有刷过 还是一样。             是不是该焊桥了   给个建议

网友A:
我有一张一样的主板,各电压正常就直接北桥。应该可以亮机。

网友:
PCI槽的时钟电压有吗?没有的话就换一下时钟芯片吧

网友B:
测A15复位电压有没跳变,CPU2.5V电压,北桥9025/1.8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A15复位电压有没跳变,CPU2.5V电压,北桥9025/1.8V电压

你指PCI  A15  有3.3V   2.5 有   1.8V  有  是不是该焊桥了

网友:
AMD的板子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还是不跑马可以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VDDA  2.5有吗?

网友D:
可以加热北桥试试。。。很多南桥都爱好热。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VDDA  2.5有吗?                                                                                      ...

有的    CPU复位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热北桥试试。。。很多南桥都爱好热。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AMD   是要加焊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指PCI  A15  有3.3V   2.5 有   1.8V  有  是不是该焊桥了

ASUS板加焊几乎没用,外围小问题多,看图查8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张一样的主板,各电压正常就直接北桥。应该可以亮机。

双桥      的都是加焊北桥                     还是AMD才加焊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SUS板加焊几乎没用,外围小问题多,看图查882

882   指的电阻么

网友F:
这板子 北桥坏的多 ,我这就这板子都有5片 。测一下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 北桥坏的多 ,我这就这板子都有5片 。测一下这个芯片

我焊下试试   谢谢了

网友G:
这机子的资料我都有,也修过,告诉你个小秘密,这机子电压都正常,复位键如果按着,你想他跑他都跑不起来,刚遇到,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的资料我都有,也修过,告诉你个小秘密,这机子电压都正常,复位键如果按着,你想他跑他都跑不起来, ...

指的是复位键一直按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882   指的电阻么

是822,华硕的“专利”。简单一句话就行了,何必强求字数。

网友H:
这板子北桥损坏和北桥虚焊的故障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板子北桥损坏和北桥虚焊的故障不少。

大神   CPU复位  都有了     还可能那里问题              桥焊过一样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大神   CPU复位  都有了     还可能那里问题              桥焊过一样不行

测测北桥到CPU座子的HT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测测北桥到南桥的ALINK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测测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对地阻值,上啦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测北桥到CPU座子的HT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测测北桥到南桥的ALINK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测测南桥到BI ...

HT总线在假负载上测   都差不多相差1  可能万用表问题      北桥到南桥 怎么测  用手术刀刮开?  SIP对地好像正常在BIOS插槽上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测测北桥到CPU座子的HT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测测北桥到南桥的ALINK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测测南桥到BI ...

找到电容测了 一对 一对 都差不多 算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找到电容测了 一对 一对 都差不多 算正常

那么看来,要么就是还有些关键信号点,只是我们不得而知到底还有什么会影响。要么就是你加焊不到位,要么就是北桥可能GG了。你有示波器没,测测BIOS的第一脚上电的时候有无片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看来,要么就是还有些关键信号点,只是我们不得而知到底还有什么会影响。要么就是你加焊不到位,要么 ...

焊之前和焊之后反应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