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教

楼主(2017-07-06):
我帮朋友重装系统过后,刚开始可以使用。但是今天拿过来打开机显示读盘错误,没有读到系统盘,拿回家,打开时显示英文如下图,我查一下资料是说boot设置启动项,我进去boot里面看到只有一个那就是硬盘启动项,我保存后打开又是显示如下图英文,我不明白该如何解决这个东西。(之前已经重装系统,刚开始打开英文显示读盘错误,现在是这样,工作之中要接触电脑,不是太了解,自己也想对这方面感兴趣,不是太专业,可能表达不清楚。望理解一下,希望前辈们提示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建议还是找个专业维修点检修下吧

网友:
什么主板?用选择启动试试,要不就是系统没有装好,要不就是没有找到硬盘。

网友(点评):
谢谢,硬盘有太多坏道

网友:
换个系统  看看启动项硬盘!找个电脑店看看 元因太多了

网友:
换硬盘或者硬盘线吧,,—,—,————,—————,———,————

网友:
刚开始可以用,那就可以尝试修复引导看看,不过建议还是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
所有盘都格光  重新分区下试试看,

网友:
你换个硬盘再装绝对好了。。。。

网友:
用PE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如果硬盘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系统的问题的了!这个我也遇到过一次,重装下系统就好了,不过也不排除是硬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你这账号咋来的,,一百块买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九九包邮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最好。有图文说明。。

网友:
不专业就不要做,找个维修店花个钱让人人家帮你搞搞

网友(点评):
我就是要做!

网友:
系统丢失 或者没认到硬盘  重新换个硬盘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我自己换了,确实是硬盘的问题,之前那个有坏道的硬盘有时候认到有时候也认不到,我自己也修复硬盘格式化了都试了就是一装好系统自动蓝屏黑了,换硬盘后机器稳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