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5亮屏不定时掉电,偶尔死机维修

楼主(2017-07-06):
中午接的机器,故障就是标题注明的通电亮屏偶尔掉电,偶尔卡LOGO,同行给客户装系统图中各种掉电死机,由于是直接带过来的所以价格开的较高。
  开始检修:
  拆开板子反过来明显看到显卡处供电场管烧糊了,拆掉洗干净更换管子通电后待机正常, 按开机键以后直接电源红灯报警后掉电然后自动触发掉电,有点怀疑显卡烧出问题了,尝试断开供电双路高端管再通电不掉电了,很明显高端管的G极出问题了,这个情况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花些时间看看图纸G极线路,二是直接切开一路搭过来,最近由于太过于忙,所以肯定是采取第一种思路,直接搭过来以后再用个330电容滤波这样一来比较稳定, 然后再用购买的厚导热软泥垫贴着这一块即可散热(其实这个位置工厂出厂的时候如果多加个330电容或许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Z585这款机器这个地方今年修过3台了,第一台看电路修好G极控制路,第二台搭过来的,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么忙赶时间继续同上节约时间,问题不大,纯粹的经验贴,供初学者参考一下

网友:
最近几天一直忙到很晚,今天还好晚上9点多忙完了才有时间来发下帖子,前几天每天都是11点多才收工

网友:
最好把PWM芯片也换了,一般出现这种问题PWM芯片也有问题了

网友:
从上午 忙到晚上9点  生意好 恭喜

网友:
                 月底到基地了 好好学

网友:
生意这么好啊,楼主技术很好,烧那样了还能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