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没分了·写点这两天抡斧通病记录骗点分儿~祝大家心想事成~健康开心~~哈

楼主(2017-07-06):
是些通病简单问题·没什么技术含量,还有很多了实在没空写,等有空了多发一点·帅哥靓女踊跃加分啊啊啊 啊 ··谁加分谁心想事成~健康开心~~哈哈感激不尽· 也 也 也 祝小屌毛儿 虫师傅 早日 成虫 zhuo xin 的的川什么 hou mian shen 么 早日   短路 烧 喽

1.联想B500一体机加电不显,拆开发现cpu风扇不转,立马更换电源解决。
2.delln4010不显,加焊显卡解决。
3.华硕W519L板号x555lp rev1.1开机电流0.6,应该不过内存,连刷2个原厂和修改的bios一个鸟样,风枪加焊显卡还是一样,打一下各电感供电都正常,再点无线槽子平台复位都出来了,于是决定屏蔽内存,照着迅维大神的帖子改pcb id·不亮~~~最后更换cpu背面附近有2个排阻pr2403和pr2401,这2个排阻是clk的信号,哈·直接更换亮机。
4.华硕k56cb 板号:K56CM REV2.0时亮时不亮,裸板加电,不亮的时候电流0.027左右,先刷bios还是一样,测3v和5v正常·最后加焊南桥解决。
5.联想z470有时卡logo,有时上电0.1几掉电,折腾一阵最后更换2代的cpu解决。
6.thinkpad L440 板号;11289-1不显,显卡是N卡,刷bios搞定。
7.联想y430p 板号:nm-a031 rev1.0 大短,cpu附近电容穿了,p管也穿。
8.华硕VW199显示器过logo黑屏,插VGA线不显,先刷MCU程序不行,去掉防*WF词语*OK。
9.HP 4421s板号DASX6AMB8E0 rev:e 有时不触发有时触发掉电,去掉pd35还是一样,最后去掉开关板上的小电容OK了
10.神州ct-6,板号:daswhmb18f0 REV:f 时触发时不能触发,3v5v是按开关后才会有的,直接刷bios不行,发现2级电压转换管G级到芯片断线,飞好线后还是一样时开时不开,发现用手触摸ec附近每次都可以开。觉得可能ec附近元件不良或虚焊,用风枪重新把ec周围小电容电阻焊了一遍,测机稳定。
11.三星355v4c大短,电源调成3v通电,手摸隔离管发烫,已经穿了,换了还短,cpu附近电容短。
12.联想B460进系统掉电,通病51123开启脚(连接公共点)电阻下面焊盘腐蚀并且断线。更换电阻并飞好线后OK。
13.东芝L700 板号:DA0TE5MB6F0 REVf 大短,屏口附近PC74和PC75短了。
14.Y470大短,通病屏接口电容,开机后发现光标卡住不动,不闪,可以进bios,进不去PE,插硬盘光标也不动不闪,怀疑南桥有问题,先丢一边··后来发现只要进bios把网卡启动关了就不档光标,但是插上硬盘还档光标,直接干掉网卡OK。
13.dell e7450 板号la-a961p大短,风扇旁并联的3个电容短路。pl700旁边的贴片电容短路。pl700电感本来19v变13v,更换pq4和pq7002个p沟道的MOS管解决。
14,cq40不触发,rsmrst#短路,翘起ec脚不短,更换ecOK

15.Dell什么机子的不显示,加焊001的桥不行直接换了OK
16.华硕的什么机器忘了,屏闪的很帅,直接撬了lid休眠开关他老实了。
17.yoga13不显,刷bios秒了
18.三星本子不显,隐约看到屏有暗绿色的条纹闪烁,换个屏还是一样,加焊显卡还是一样,捏屏线也没什么变化,抡斧刷bios好 了,花屏是BIOS问题我也是醉了、
19.dell n4110 不显,电流感觉不过内存·更换与门U4老实了·
20,

网友:
给力 保存留用 有幸碰到可快速参考解决 谢了

网友:
收藏先,碰到了多翻查看看,也秒几个

网友:
现在的机子好像通病越来越多了      而且好多是bios问题

网友:
收藏下来,留着以后翻查看看 ,谢谢高手

网友:
要是一天能有这么多电脑修,还都是这些差不多问题,多爽

网友:
现在的机子好像通病越来越多了 收藏下,留着以后翻查看看 ,谢谢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好东西啊先收藏了66666666

网友:
先收藏  相信以后会遇到的

网友:
怎么没人加分呀·以后多多发帖,帅哥靓女们赏点分啊·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
不错  省的以后麻烦11   先看看通病在说,,,

网友A:
华硕VW199显示器过logo黑屏,插VGA线不显,先刷MCU程序不行,去掉防*WF词语*OK。这个是什么意思?关键的没了

网友:
我都没有做维修笔记的习惯 看来总结一下很有用处

网友:
现在的机子好像通病越来越多了      而且好多是bios

网友:
要是每一个机器都是秒杀,就太好了,捡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VW199显示器过logo黑屏,插VGA线不显,先刷MCU程序不行,去掉防*WF词语*OK。这个是什么意思?关键的没 ...

去掉的是防静电管子吧,那些6个脚的

网友:
感觉那个神州的把ec旁边的电容加焊就好的,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