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500显卡花屏问题

楼主(2017-07-06):
今天中午有个客户来修笔记本,拿出来一看联想Y500的机器。客户说拿到别的地方没修好。我拆开机器看了一下主板,上家动了EC,别的地方也没有焊过。我通电处发一下,可调CC灯闪一下,电流跑到2.多就掉了。看了下故障就叫客户留个电话叫他走人了。等客户走了,在上电看一下故障。还是一样,CC闪一下 保护了,既然待机正常开机保护那么负载短路了。打了下各大电感,显卡电感为0,我去难道显卡短路了。把显卡电感断开在次上电,CC灯不闪了,上CPU内存电流也跑到1.0了。Y500没有集显,独显坏了那肯定也不会显示了。找了个显卡字一样的拆了装上去,打了一下阻值有7欧,没短路了。上CPU内存触发,电流上去了,有跳变但不显示。哎呦我去,这个什么情况,难道拆的显卡也是个坏的。。

插诊断卡跑码正常都00显示了,但屏幕没反应,插USB键盘灯也亮了。难道显卡是坏的?心里崩溃啊!显卡又没有多余的了,那就先查下屏接口的信息吧。看了一下屏接口主供电有19V,那在看下34脚LCDVDD电压0V,24脚开启背光也是0V。。都没有电压难道读屏信息EDID不正常?那在看下1脚和3脚EDID 电压只有1.46V(心里一惊)那么就是读屏信息电压不正常。

把这个管子直接换了,在次上电正常了。接屏开机,屏幕也亮了。

  • 的是接屏开机,进到系统正常,过一会就如下面图片花屏。我晕 这个是什么情况,导致上次这个花屏发了个求助贴。

进到桌面正常,过一会如下图花屏了,过一会有正常,来回循环这样。 以为短路了是不是显存也坏了,
我也换了一个遍,还是一样。手上没有显卡了当时发个求助贴丢一边了。

过了几天从朋友那里搞了好显卡来放一个上去。显卡原本是N13-GT1-A2的 换了第3个显卡是N13-GT-A2居然完全可以代换,心里好开心哈。N13-GT1-A2的显存是10排锡珠的一边5排的,N13-GT-A2的显存是6排,一边3排的。显卡上面的晶体都要小一点居然可以代换。最后没有装机就只有搞个鲁大师挂在那里一切正常。总算修好了

大师们小白第一次发贴花了好久时间,加点辛苦分吧,不减你们的分。下载东西也没有分呢,维修真心不容易啊!学徒做的久这基础焊工也还不错。

楼主:
麻烦版主 删下这个贴  没发好

网友A:
插诊断卡跑码,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诊断卡?,我买过一块直接插经常不跑码听说要要飞线,觉得麻烦一直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诊断卡跑码,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诊断卡?,我买过一块直接插经常不跑码听说要要飞线,觉得麻烦一直放着 ...

仁宝专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