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70Ci3d1刷bios 开机亮屏特别慢

楼主(2017-07-06):
前些天笔记本主板坏了送修,维修工说换了个什么芯片原来的bios点不亮,给我刷了个bios,结果现在从按下开机键到出现HASEE的logo要二十来秒,原来只需要两秒钟,模式UEFI,求助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A:
刷一个解决开机慢的BIOS刷一个解决开机慢的BIOS

网友B:
还是BIOS不对吧,刷个原厂BIOS试试了..................

网友C:
这个一般是BIOS 的问题 要原厂的BIOS 跟亮机的BIOS 合成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个解决开机慢的BIOS刷一个解决开机慢的BIOS

多谢回复,这个广达TWS模具的bios其他网站上找不到,这里搜到几个可惜没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不对吧,刷个原厂BIOS试试了..................

多谢回复,神舟官网不提供bios,广达TWS模具的bios其他网站上也找不到,这里搜到几个本来准备试试可惜没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是BIOS 的问题 要原厂的BIOS 跟亮机的BIOS 合成一下就可以

多谢指点,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了。。